请教三菱变频器和三菱PLC通信

楼主(2009-07-13):
我有一台三菱PLC,一个RS232转RS485通信模块,一个FX2N-232BD通信板,一个E500系列变频器,我想用PLC和变频通信 ,我的RS232转RS485模块485端口侧只有三个接线口分别是+,- 和地线。变频器侧有8条线.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
FX2N和E500系列的变频你可以采用我们一般所说的网线,也就是八芯的4组双绞的,最好带屏蔽的,485BD出来5根线,分别是ROA、ROB、SDA、SDB和屏蔽线一根,具体的接线方式,E500上面有的,变频器侧的是网线接头,你把面板拿下来就看得到了,这接头中,只有4根有用,你只要按变频器说明书接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我的不是485BD模块,我的模块只有三个接线口,分别是 +极, -极,还有一根是地线

网友A:
你那个是单工位的,三菱E500系列的是双工位的,我估计不支持,建议你换个485BD;
一般其他的变频器支持单工位的有485+和485-的接线端子的~~~

网友B:
不懂,热心的来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