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条程序为什么老是出现计数器复不了位

楼主(2009-07-13):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启动自动
LD I0.0
EU
O SM0.1
O M6.0
AN T101
= M6.0
TON T101, +30
Network 2
LD T101
EU
O M6.1
AN T102
= M6.1
TON T102, +10
Network 3
// 启动手动
LD I0.0
ED
O M6.2
AN T103
= M6.2
TON T103, +30
Network 4
// 跳闸报警
LD I0.1
O I0.2
O I0.3
= Q0.3
Network 5
LD I0.0
AN I0.1
AN Q0.2
AN Q0.1
AN Q0.3
= Q0.0
Network 6
// 初滤时间
LD T37
A Q0.0
A I0.0
EU
LD C0
O Q0.3
ON I0.0
EU
CTU C0, +720
Network 7 // 开启排污阀
LD C0
O Q0.1
O I0.5
A I0.0
AN I0.2
AN C1
= Q0.1
Network 8 // 开启减速机
LD C0
O Q0.2
O I0.5
A I0.0
AN I0.3
AN C1
= Q0.2
Network 9 // 排污计时
LD Q0.1
A Q0.2
A T37
EU
LD C1
ON I0.0
O Q0.3
EU
CTU C1, +5
Network 10
LD I0.0
AN T38
TON T37, +300
Network 11
LD I0.0
A T37
TON T38, +300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复不了位?
监控时的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B:
我将程序测试了一下,程序计数器可以复位.(抛开程序逻辑问题).请楼主认真检查程序的逻辑问题.

楼主:
问题的关键已经找到了,是文本显示器的问题。谢谢了,计数器设定值是通过变量VW0赋值的,用台达的文本显示器P04G-AS2写入的。不在文本显示器写入,而是在PLC直接赋值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