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触摸屏故障

楼主(2009-07-13):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无任何显示,也无法通讯,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斜着看一下有没有显示画面 我遇到类似情况 背光灯坏了 实际画面显示的没背光 要侧着看
无法通讯就难说了
下载积分:+1(adidas) 谢谢,只好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