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PLC和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请教高手,我现在2个PLC,2个触摸屏,一个PLC+一个触摸屏为前一级,两外的为后一级,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要求前一级的触摸屏上面可以调节后一级变频器的速度,且在后一级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同时后一级可以单独调节后级本身的变频,调节后需要前一级的屏上显示。
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方案1:将你的触摸屏通讯链接。
方案2:将你的PLC链接。
方案3:将你的触摸屏以及PLC都链接起来。
以上
下载积分:+1(紫莫语)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怎么连?有简单点的方法么????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通讯~~~
你如果使用富士的POD,那么只需要将CN口与PLC链接,然后MJ口进行触摸屏之间的连接。

网友B:
PLC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用三菱的QPLC的话,
可以用MELSECNET10/H网,CC-LINK或以太网

楼主:
范围搞大了。。。。。三楼的建议还不错,不过没有用过富士的POD

楼主:
我最后还是打算用三菱的N:N的PLC之间的通讯~~~~即两个485BD

网友C:
PLC之间的通讯~~~~即两个485BD 三菱
易志刚

网友D:
老兄,你用的是什么配置呀?有些牌子是不能的.........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2个FX2N、2个FX2N-485BD,2台威纶通6100i的触摸屏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