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331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9-07-13):
一个SM331 采用40针连接器连接(用来连接四线制电流变送器),看连接器的接线图没有发现24V电源的接线端子,是不是SM331不需要24V供电?

网友A:
SM331的具体型号?331-7PF11-0AB0;331-7PF01-0AB0;331-7NF00-0AB0;331-7NF10-0AB0?
一般是需要24V电源的。

网友B:
7NF00是不用24V电源

网友C:
有的需要外部供电的,7KF02

楼主:
是331-1KF01-0AB0,看了40针连接器的接线图,没有发现L /M 的端子,所以认为不需要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