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让伺服电机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吗

楼主(2009-07-13):
可以让伺服电机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吗,如果可以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天各一方

网友A:
是不是上伺服啊,没有多大影响.我试过好几次都是这样控制的.唯一影响是当你需要转动电机时,一定要关SERVO

网友B:
呵呵,说实话这个问题是一个绝对没有肯定答案的,当初我和站长调一个安川的伺服,当时的时候只是调试,试验程序和系统这些,所以为了方便,伺服开启型号我们就短接了,呵呵让伺服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我的天,调了几天始终定位不准,而且电机声音都不同,后来把伺服开启信号断开以后用开关来用,嗳,一切正常了··
这只是个人经历,或许并不是每个机器都遇到我这样的特殊情况,所以仅供大家参考,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下载积分:+2(zyfzxh) 經驗都是寶貴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天各一方

网友A:
回复2楼
当伺服电机接受脉冲信号时,如果没有检测到SERVO信号时,伺服驱动器马上报警,不能工作的.这一点我用过松下及三菱都是一样的.伺服电机定位不准,可能是机械钢性没有调好.而且机声音都不同是增益没有调好.如果你使用不是大惯量的伺服电机,建议加一个伺服减速机,这样就不会发生定位不准的问题.
我本人编过10台以上含伺服系统的设备,对伺服系统的也算了解吧,对这个SERVO一直接通安我的经验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1(xyd926)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D:
我刚学三菱MR-ES系列伺服器,各位高手有资料和实例帮帮忙呀!
niyulin.888@163.com

网友E:
我之前用国三菱的 一直都是用将启动信号短接的 不过还是用开关控制更好点吧

网友F:
可以的,我也是直接短接的。定位不准和电机容量以及机械部分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