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和三菱伺服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7-13):
三菱定位和三菱伺服有什么不同??真有点晕,可能混了
大家谁有视频能发一个吗??
jdq65981@163.com

网友A:
这,这,这个也相差太远了吧,兄弟。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一二了,多看手册和相关资料提升一下很有必要。

网友B:
定位,就是对位置进行控制,可以用步进马达+步进马达放大器来完成,也可用伺服马达+伺服放大器来完成;当你对位置的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步进马达+步进马达放大器来完成,这样成本地,当你对位置精度要求较高时,就要用伺服马达+私服放大器来完成.
所谓私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服系统,有交流私服系统,直流私服系统,目前交流私服系统是主流.
三菱定位,三菱私服和别的品牌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