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光纤传输模块选择问题

楼主(2009-07-13):
大家好,本人刚踏入工控行业不久,在这虚心请教各位朋友们,最近在做一个换热站的标书,招标文件有这么一句“控制能支持MODBUS TCP,可以用光纤与热电厂DCS进行数据交换”想请教大家这里进行硬件选型的时候应怎么选择,记得有个模块可以把数据转换成光纤输出,西门子有这个模块吗?如果不对,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配置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没写过PLC程序
但是根据我菜鸟的理解 这里所谓的光线进行数据交换貌似就是普通的以太网通信吧....你可以用OPC吧。。
希望高人有更好见解 初来乍到多多关照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B:
西门子不支持MODBUS TCP,也没有相应的扩展模块。以前做过使用自称系统的上位机与对方的上位机采用modbus TCP的方式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 西门子不支持MODBUS TCP吗 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支持 说可以 CP343-1不可以吗 CP341加硬件狗不是也支持吗??实在晕乎了

网友C(2010-10-11):
343-1是以太网接口的通讯处理模块,支持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