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急急急求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9-07-13):
最近在做一个磨床的项目,要求对刀后,认为当前点就是原点。怎么来实现这个电气原点啊?我试过给伺服一个CR清零脉冲,不能实现当前位置是原点的功能啊?

网友A:
你用什么来驱动伺服啊?
如果是1PG的话,则没有电气原点,只有机械原点,而且原点位置不一定是当前点,这是因为伺服电机一转只有一个零点信号输出。
如果是20GM,有电气原点,不过很惭愧,我也不会。
急急急求伺服原点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