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09-07-14):
画圆圈处是什么东西 旁边也有 量着是二极管

网友A:
看来真的是稳压管

wanghongxing

网友B: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互相帮助

楼主:
是普通的二极管吗

网友C:
可能是贴片二极管。

网友C:
晕,我以为是说红点的那两个,黑线圈着的那两个二极管我见过的有三种,变容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普通的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常用在选频电路上,稳压二极管多见于稳压电路,想要详细资料你自己去百度一下啰,呵呵。

网友D:
看旁边的电路符号,就是二极管!Z16 Z15就是在本电路中的第15.16个二极管

楼主:
有知道稳压管是几伏的吗

网友E: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F:
统称玻封二极管

网友G:
你的圈让我好一番找,是二极管,具体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知道稳压管是几伏的吗

教你个可行的办法,在不知道稳压二极管是几伏的时候,先用万用表确定稳压二极管是好的,然后把摇表(兆欧表)的两根测试线按照正负极接在万用表笔上,根据自己估计电压的大小选择直流电压的档位,轻摇兆欧表,此时少说也有几十伏电,把表笔接在稳压二极管正负极上,此时万用表上的读数就是该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了,偏差不会远的,我用过可以。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教你个可行的办法,在不知道稳压二极管是几伏的时候,先用万用表确定稳压二极管是好的,然后把摇表(兆欧表)的两根测试线按照正负极接在万用表笔上,根据自己估计电压的大小选择直流电压的档位,轻摇兆欧表,此时少说也有几十伏电,把表笔接在稳压二极管正负极上,此时万用表上的读数就是该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了,偏差不会远的,我用过可以。

    如果在板子是这么测可就惨了,测到触发电路会引起击穿的,哪个回路都够要命啊,包括直流主回路。三思而后行
    不过单独测量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学一招,谢过13;楼
  • 下载积分:+2(sjm213)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I:
    14楼说的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J:
    色环稳压二极管!其代表值网上查查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我看图片  稳压二极管的可能比较小,多为保护二极管 具体参数照色环提示更换。祝你好运!

网友L:
    色环稳压二极管!和色环电阻一样辨别

网友M:
    色环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