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用FX1N系列的三菱PLC怎样和编码器配合来测量长度

楼主(2009-07-14):
我现在想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来测量控制一个长度,不知FX1N系列的PLC可否直接和编码器相接,请帮忙告诉我编码器的型号。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编码器是亨士乐的 B500C-5M

网友B:
可以,什么牌子的编码器都能做到,关键你要会使用这个编码器,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越大(多)测量长度的准确性就越高.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C(2010-01-14):
各位大师,请告诉用plc和编码器变频器做电机的跟踪同步问题,给一个程序

网友D(2010-03-26):
编码器一定要选24v的。因为plc的输入是24v的。

网友E:
按照楼上所说,我想用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