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4):
请问大家遇到过上图中的问题没有:
   在STEP7中插入 wincc flexible (2007版)项目,或在wincc flexible (2007版)创建新项目时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A:
根据屡试不爽的经验,您找到该目录将其删除即可。
  • 下载积分:+4(guochuny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3(bet200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朋友````
            我对这个问题深有体会和感悟啊`
                   你只要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Caches\1.2.0.0_155.1这个文件删除了,再重新打开WinCC flexible 2007就可以新建项目了,包好用.如果不行你就来找我,邮箱  alai113yahoo.com.cn     QQ:181370684
             如果行了,别忘了交个朋友````加加分```呵呵```
  • 下载积分:+3(bet200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真是感谢二位的帮助,一删就成!!!

网友C:
    朋友````
            我对这个问题深有体会和感悟啊`
                   你只要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Caches\1.2.0.0_155.1这个文件删除了,再重新打开WinCC flexible 2007就可以新建项目了,包好用.如果不行你就来找我,邮箱  yao_jimao@126.com   QQ:153902332
             如果行了,别忘了交个朋友````加加分```呵呵```

网友D(2009-09-06):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E(2009-10-30):
    谢谢的 有 学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