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急!A系列不能通讯

楼主(2009-07-14):
我用的usb-rs232连接线,在fx系列上可以通讯,但在A系列cpu上就不能通讯,现确认是电脑系统问题(其它有一台电脑可以连上),可能是缺少什么驱动,各位大哥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如附图中勾选试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除了驱动安装的问题还要注意转接线不能太长,否则有可能造成不稳定。我试过不能使用的转接线把延长线去掉就能用了。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是使用PCMCIA转串口的转接卡,电脑城有卖的,100多块,比USB转接线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