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啊!!!

楼主(2009-07-15):
用了1年多的FX1N-60MR检查出6403故障,上电就闪红灯,清除内存后STOP--RUN又闪,请问各位要如何解决?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403]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错误代号(D8064) 6403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锁存设备区域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正确的设置参数
多谢大家

网友A:
对照手册,分配正确的参数区域设置。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进入软件,plc参数设置:

楼主:
还是一样啊,一写PLC参数还是故障啊?另外请问下M8060-M8067要怎么复位,D8060-D8067数据清除
读出来的变成这样了

楼主:
设置成默认值后一写入PLC时故障灯就闪了

楼主:
监视结果变这样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没法了,4008213030说可能是存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