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

楼主(2009-07-15):
菜鸟问题。

网友A:
伺服接受的控制信号大约有以下几种。
1、转矩控制与速度控制。
2、位置控制。
对于1来说,我们需要模拟量模块,对于2来说,我们需要脉冲去控制,无论你是本体上的高速脉冲输出还是位控模块。
部分伺服机型可以使用通讯控制。
对于通讯控制的机种来说,就无需上述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