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这个表格内的电缆线计算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我用公式计算好像也跟它不一样。。。有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电缆线截面对照表

网友A:
这个也许是人家实验得来的
交流电中公式没有经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许是人家实验得来的
交流电中公式没有经验好

我想应该不是经验得出来的。。。应该是有依据的!~

网友B:
楼主:上述表内的导线电流是指-(安全载流量),而不是实际计算的载流量,计算出来后还要加上安全系数,而且不同的绝缘材料、不同的导线编织方式、不同的敷设方式,安全载流量都不相同,安全载流量还要考虑温升的因素。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述表内的导线电流是指-(安全载流量),而不是实际计算的载流量,计算出来后还要加上安全系数,而且不同的绝缘材料、不同的导线编织方式、不同的敷设方式,安全载流量都不相同,安全载流量还要考虑温升的因素。

    按你说的,那应该是有计算公司咯?能否公布下,看看我计算用的公式是否和你一致。。。谢谢

网友B:
    温度校正系数公式如下:
    K=
    K------ 校正系数
    θn ------导线允许长期工作温度,℃
    θa-------敷设处的环境温度,℃
    θc-------已知安全载流量数据的对应温度,℃

    关于导线安全载流量见  , <GB/T16895.15-2000>  标准 ,和<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
    公式看不见请看附件
    附件: 温度校正系数公式如下.doc (26 K) 下载次数: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述表内的导线电流是指-(安全载流量),而不是实际计算的载流量,计算出来后还要加上安全系数,而且不同的绝缘材料、不同的导线编织方式、不同的敷设方式,安全载流量都不相同,安全载流量还要考虑温升的因素。

    同意此说法。

网友D:
    好像用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吧!0.75平方的线能通18A的电流,而且还是长期!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E:
    50赫兹的交流电,而且是380V,应该是和直流电,流过导线的电流是一样的,交流电流电高压高频时才是在导线表面流动

楼主:
    版主 出来发表下高见啊。。。

网友F:
    我也来说说经验.(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一般每一平方厘米,按二个安培计算比较合适.400V以下电压等级.

网友G:
    这么厉害! 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H:
我也不是很相信啊~。
我运0.75的能过18A?
开玩笑吧?
用在什么场合?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I:
       在设计时,电缆的选用主要是根据用户的用电负荷的大小,用电环境温度以及用电负荷性质而确定安全系数,一般考虑到线路运行的环境,设计的电流只能用到电缆允许电流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总之是以安全用电为主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楼主:
版主,快现身啊。。。!~

网友J:
我听过一个公式不知道对不对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算
七零九五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A:
我又来说点
公式很重要但如果不用那么精确公式真的很麻烦等你考虑这样那样的因素在用公式算出来
人家线早就放好了。最主要还是要算出这条线到底要承载多少电流,知道电流大小了线的大小就简单了。毕竟线的大小就那么几个规格你不可能很精确要多少个平方。
以我的估计你表里面应该是裸线在空气中的最大承载电流,这个电流是可以达到很大的值。
一般我们实际应用的这些电线电缆1个平方最大承载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个安培,线越大单位面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也就越小。但最小也能在2安培以上安全工作。
这是我的经验,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条线有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
不要根据直接用功率去计算电流,特别是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来说点
公式很重要但如果不用那么精确公式真的很麻烦等你考虑这样那样的因素在用公式算出来
人家线早就放好了。最主要还是要算出这条线到底要承载多少电流,知道电流大小了线的大小就简单了。毕竟线的大小就那么几个规格你不可能很精确要多少个平方。
以我的估计你表里面应该是裸线在空气中的最大承载电流,这个电流是可以达到很大的值。
一般我们实际应用的这些电线电缆1个平方最大承载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个安培,线越大单位面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也就越小。但最小也能在2安培以上安全工作。

那我问下,假如负载总功率是500KW,其中负载包括电机,还有电发热管,那请问下电源总进线应该采用多大截面积的线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问下,假如负载总功率是500KW,其中负载包括电机,还有电发热管,那请问下电源总进线应该采用多大截面积的线呢?谢谢!~

要具体点只有的功率很难计算到实际会有多大电流
如果我没估计错你电机和发热分配应该是6:4左右。如果是一组线进的话一条240一条150足以。如果不放心可以两条240绝对保险。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说说经验.(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一般每一平方厘米,按二个安培计算比较合适.400V以下电压等级.

瞎扯,是每平方毫米!

网友L: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导线、不同的应用方式,安全载流量都不相同。这个表可以参考。经验口诀你试试: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俩倍半.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