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菱plc维修

楼主(2009-07-15):
请教大家三菱plc-fx通电没反应怎么修啊

网友A:
如果Power指示灯不亮的话,检查220V开关电源的保险管是否烧毁?有无DC24V的电压输出?如无直流电压输出就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FX IN/1S的用开关电源接到PLC的24V,把L,N 拆了还能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