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怪事,三菱PLC计时器异常,下载到PLC监控时发现的。请看图
易志刚

楼主(2009-07-15):
如图请高手指点.如看不清点图放大..........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你写到PLC里试试,有时模拟的时候会不正常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我有时候模拟也不太真实的 写到PLC里试验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同意一二楼说法!!!本人也遇过类是问题!也可解决!!

网友E:
程序没问题,下载到PLC看看

网友F:
下载到PLC里看看。有时候模拟是不准的。

网友G:
可能是三菱PLC的时间响应问题,这两天我就遇到过,也是用时间延时控制,当物件碰到行程开关时,第一次没反应,物件继续向前,当循环至第二次碰到行程开关时才停止,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有时偶尔会停,不知有没有高手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H:
用模拟器是不行滴!plc测试才是硬道理!

网友I:
哎,我今天在PLC上就遇到过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J:
下载到PLC控制试试看,程序是没有问题地。

网友K:
看了...........
今天遇到怪事,三菱PLC计时器异常,下载到PLC监控时发现的。请看图

网友L:
应该没问题啊,我测试了 !

网友M:
模拟会出问题的,有时看不出来,最好写入PLC试试看
天各一方

网友N:
你把T5改成T6 ,同时D350是电容保持型,试试改成D180 - D200之间.
PLC部份位或数据寄存器同PLC系统有冲突是很正常的事,我以碰个不少了,松下及三菱我都碰过
楼主试一试吧.

网友O:
T30是不是在其他S状态中用到,并且跟S2可能同时on。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把T5改成T6 ,同时D350是电容保持型,试试改成D180 - D200之间.
PLC部份位或数据寄存器同PLC系统有冲突是很正常的事,我以碰个不少了,松下及三菱我都碰过
楼主试一试吧.

支持14楼所说

网友Q:
应该是PLC内部的延时响应时间值过大,将正常的开关信号当成杂波信号过滤了,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R:
我也认为是时间问题,有时计数器也不正常。
易志刚

楼主(2009-08-15):
我今天以试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S:
应当是计数器各计时器同用了一个区域。比方用了T4又用了C4有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你检查一下看。换一个编号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T:
应该没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U:
上机试试呀。和整个程序对比看看。

网友V:
模拟器不一定好用,要相信自己

网友W:
有无双线圈问题?比如在其它地方用到这个T30或其设定指D350有无其它赋值的地方?

网友X:
下载到PLC里看看。有时候模拟是不准确的。

网友Y(2009-12-14):
写入plc实测才是硬道理!

网友Z:
我的意见是采用它的上升沿就可以捕捉的到,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