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下三菱的FOR和NEXT指令是编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格式呀?
能发个类似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其实手册上就有
FOR   n(循环次数)
.........

NEXT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这种格式:

网友C:
循环指令FOR, NEXT举例
求0+1+2+2+....+100的和,并将和存入D0
解:D1作为循环增量,在程序中步7和步21之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循环次数100次。每循环1次,D1中的数据自动加1,D0与D1相加,结果存入D0,循环结束后,D0中存储的数据为5050.X0是计数控制端,X1是清0控制。
    由于循环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被重复执行,因此,需要在循环指令开始前对循环中使用的数据寄存器进行清0操作,使D0中只能存一个扫描周期的和。摘自《电气控制与PLC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定价21.00元。作者:张伟林
附件: 应用循环指令求和的程序.rar (1 K) 下载次数:188
附件: FXGPwin3.0.rar (766 K) 下载次数:142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C:
    坛主大人:您的程序最后一步8:清0指令应该是ZRST吧?RST 好使吗?期待者您的回复。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坛主大人:您的程序最后一步8:清0指令应该是ZRST吧?RST 好使吗?期待者您的回复。

    好使,您可以模拟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主大人:您的程序最后一步8:清0指令应该是ZRST吧?RST 好使吗?期待者您的回复。

    楼主,ZRST 是成批复位指令,只有一个D0,恐怕不能用ZRST吧

网友E:
    同意六楼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格式:
    [attachment=25764]

    版主,可不可以这样做,就是我有一个条件达到了才开始这段FOR NEXT的循环,条件没达到就不做这段循环,这样可以嘛?假如可以又如何来实现呢?在线等。。。谢谢!~

网友B:
    用CJ指令跳过去;用主控指令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