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新手问题。请问ET200S的PLC与上端用什么通迅

楼主(2009-07-15):
编程时,ET200S的PLC是否可以通过PPI电缆与上端PC连接呢?如果不行,需要用什么方法与上端PC连接

网友A:
ET200S的PLC有DP通讯口,在PC侧安装具有PROIBUS DP通讯协议的通讯卡。

网友B:
你好,哪个问题是不能通信(连接).它只能和主站通信,具体程序在主CPU 上.只要与CPU通信即可.她是从站智能扩展模块.具体通信二楼已经说明,如PROFI BUS等.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