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5):
最近公司准备新搞一个船用的紫外线消毒装置,为此收集了一点可怜的资料,不甚详细.感觉控制这块本人还是非常模糊!
关键的一点是紫外线传感器,紫外线的强度单位为xxxxx uw/cm2,在触摸屏上设定一定值,当检测到低于此值时装置停止工作.
好象市场上没有(不知是否真的没有)直接将紫外线强度转化为标准的模拟电信号,比方4-20mA的电流信号的传感器或变送器之类的产品,这样的话,如何实现用PLC来控制整个消毒过程呢?
真的很头疼!本人初学PLC ,希望各位高人和热心人不吝赐教!若有类似案例或详细资料就更好了!
以上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说你到底求助什么呢?
我求助的目的:1.若有相关人氏,特别希望能提供一点详细资料,那真是谢天谢地了!
                                                                  2.请高人在控制方面给于一点指点(没有相关的控制可以参考,或许我的理解有误)

网友A:
这个信息是否有用:
    由上海市气象科研所研制的sur-1型太阳紫外线辐射监测仪 sur-1型紫外辐射测量仪输出毫伏级的电压信号,可以通过:(1)、人工用数字式电表直接测量,读出电压值并转换成相应的紫外辐射量;(2)、利用台式自动纪录仪作连续纪录,以后进行人工数据处理;(3)、利用配套的qxy-1型信号变换采集器自动进行数据采集,并送入计算机处理和储存. 紫外线辐射强度的记录单位为:mw/m2(毫瓦/平方米)。

楼主:
我们这个是人造光源,紫外灯管发出在254nm(最好的杀菌效果)左右的紫外线,不知到1楼所说的sur-1型太阳紫外线辐射监测仪的具体检测紫外线的波长范围是多少?
另外感觉你这一套下来成本那就太不说了,就是采集强度信号,送入PLC,不做他用.
不过谢谢你啊!

网友B:
市场上有只对波长250nm——420nm敏感的紫外线传感器,可输出电压式模拟信号,也可以通讯控制,价格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只对波长250nm——420nm敏感的紫外线传感器,可输出电压式模拟信号,也可以通讯控制,价格也不是很高

是吗?版主,那你知道这种传感器是哪家生产的吗?我老是搜不到,谢谢啊!

楼主:
偌大一个论坛,已经没有人发表一点见解了吗?

网友B:
你的联系方式,叫厂家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