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9-07-15):
我编写一个简单的"切换开关"程序"用的EB500软件.PLC是FX2N的.用软件"在线模拟"时会显示"PLC no response" 为什?
我用的是台式电脑.

网友A:
检查通讯口设置对不对,直接和plc通信可以吗,如果不行说明通信口设置不对或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回答1楼. 直接和PLC通信可以的.

网友B:
看一下下图的红框,或者联机模拟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软件上的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