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電控零件廠牌請教

楼主(2009-07-15):
Dear all:
小弟近期要去大陸出差。
所以想跟各位電控前輩請教一下一些關於電控零件的問題。
1. 大陸是否有山寨版的三荾FX系列PLC?若有的話,是否可以告之廠牌。
2.一些常用的選擇開關、按鈕開關、各位都選用那家廠牌的。
3.電磁接觸器、繼電器、斷路器...等等,各位都選用那家廠牌的。
以價格取向會選擇條件。
小弟只知道【德力西】這個廠牌。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山寨",多数是顶着三菱的名头,实者"单片机"也!唯有FX1S的,其CPU多半源自台湾,大陆贴片,工艺极差.其它的则没有假的!只有新旧之分.
以上

网友B:
fx系列PLC在FX2N以下都有仿的,品牌还是三菱,只不过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C:
淘宝上搜一下,1s的山寨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