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S的位置显示?

楼主(2009-07-15):
不用编码器,用Y0的脉冲反映出丝杆轴承的位置,我现在用D8140,只能显示前进。后退时还是加,不能减。
PLC 是三菱1S
原点归零时D8140有加,有减。自动远行时就没减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人机界面的数值类型和范围设置错误,D8041 D8040双字节、无符号。
天各一方

网友B:
你现在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吧,正转时发正数,反转时发负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