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step7中的难点:间接寻址示例,中文详细注释。

推荐欢迎纠错,防止误导。

FUNCTION "DBtoDB" : VOID //该功能块的作用是把一个数据块中的指定的一批数据,复制到另一个块的指定位置。
TITLE =                  //标题,这里没有指定
AUTHOR : BaiZH           //作者 感谢您,BaiZH,通过您的这个例子我基本入明白了间接寻址的用法。不过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还得继续努力。
FAMILY : IR               //分类
NAME : DBtoDB              //名称
VERSION : 0.1              //版本
VAR_INPUT                                                              //输入型变量声明开始
  SRC_DB : INT ; //Source DB Block Number                           //整型值,要复制的源数据块块号
  SRC_SttAddr : INT ; //Start Address of the Sending Data in SRC_DB  //源数据块的要复制的数据起始地址
  SendNum : INT ; //Words Number Need Sending                         //要复制的数据量
  DST_DB : INT ; //Destination DB Block Number                       //目标数据块号
  DST_SttAddr : INT ; //Start Address of the Receiving Data in DST_DB //目标数据块中数据起始地址
END_VAR
VAR_IN_OUT                                                              //输入输出变量声明
  Enable : BOOL ; //Enable Bit                                        //使能此功能块位
END_VAR
VAR_TEMP                                                                //声明临时变量
  DB_LOAD_TEMP : INT ;                                               //存放临时数据块块号
  Loop_Val : INT ;                                                     //Send Data Loop Value //循环次数
  DB_SAVE : INT ;                                                     //保存进入此函数前,系统已经打开的数据块号
  DI_SAVE : INT ;                                                     //同上
  AR1_SAVE : DWORD ;                                                    //保存进入此函数前,地址寄存器1中的值
  AR2_SAVE : DWORD ;                                                 //同上
END_VAR
BEGIN  //在STEP7的BLOCK中编辑时的程序主要从这里开始
NETWORK
TITLE =Send Data
//Move data from DB to DB
      A     #Enable;    //使能位,ENABLE为1执行以下程序
      JCN   END;         //否则跳转到最后
      TAR1  #AR1_SAVE; // Save AR and Opened DB //保存进入此函数前的数据到临时变量中,以备离开时复原
      TAR2  #AR2_SAVE;
      L     DBNO;     //同上,保存调用前的现场数据,以备调用完毕复原主程序的现场数据
      T     #DB_SAVE;  //一个DBNO,一个DINO,是因为要同时打开两个数据块,只能一个背景数据块,一个共享数据块。
      L     DINO;
      T     #DI_SAVE;
      L     #SRC_DB; //Open DB  //把要打开的数据块块号通过中间变量#DB_LOAD_TEMP传送
      T     #DB_LOAD_TEMP;
      OPN   DB [#DB_LOAD_TEMP];
      L     #DST_DB; //Open DB
      T     #DB_LOAD_TEMP;
      OPN   DI [#DB_LOAD_TEMP];
      L     #SRC_SttAddr; //Load Start Address //要复制的数据起始地址
      SLD   3; //左移位,使的地址指针最右边三位保证为0,确保符合地址格式的要求。详细: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608300
      LAR1  ;
      L     #DST_SttAddr;
      SLD   3;
      LAR2  ;
      L     #SendNum;  开始循环程序,把复制的数据量放入循环变量中
LP1:  T     #Loop_Val; //Move Data
      L     DBW [AR1,P#0.0];
      T     DIW [AR2,P#0.0];
      +AR1  P#2.0;  //指针移位
      +AR2  P#2.0;
      L     #Loop_Val;
      LOOP  LP1; //循环变量减1,判断循环条件
      LAR1  #AR1_SAVE; //Recover Original AR and DB//这里在执行完功能后,开始恢复调用前的主程序现场数据。
      LAR2  #AR2_SAVE;
      OPN   DB [#DB_SAVE];
      OPN   DI [#DI_SAVE];
      SET   ; //系统将RLO置1,代表FB(FC)执行完毕,相当于功能块的ENO使能输出位。再次感谢cvlsam。
      R     #Enable;
END:  NOP   0;
END_FUNCTION

网友A(2010-04-11):
hao,这个文章真的很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B(2010-06-05):
还是有点看不懂楼主多指点可以不qq437803317

网友C(2010-07-07):
我是新手,觉得有用,下了一个留着,谢谢楼主!

网友D(2022-09-20):
很好的帖子,现在发现,昨晚上看了一个类似功能的块,异曲同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