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S7 PLC如何同西门子调速器采用PROFIBUS-DP通讯
一、目的
PROFIBUS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现场总线标准,在控制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智能化调速器的不断发展,其同上位机之间的高速通讯也成为市场的迫切需求。虽然我们可以采用USS协议将PLC同SIEMENS调速器连接起来,但是对于大、中型控制系统,它的数据吞吐能力以及协议可靠性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因此采用PROFIBUS总线系统实现PLC同调速器的通讯连接,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控制系统的设计水平和产品档次。
二、硬件连接
1、CBP的安装
CBP为Master系列调速器的PROFIBUS接口板。先将电子箱中的主电子板取出,将LBA总线装入,再将主电子板插回。然后把CBP装在ADB适配板上,插入电子箱并固定。
2、PLC的安装
PLC安装方式如下图:
3、通讯线路的连接
PROFIBUS的硬件接口为D型九针插头。连接时可采用西门子提供的总线连接器,按下图接线,并在两端打开终端电阻开关。
三、参数设置
1、设置调速器参数
在硬件连接完毕后,需要对调速器的以下参数进行设置,以便CBP能够正常工作。
·   设置PPO类型
·   设置报文监控时间
·   设置CBP的PROFIBUS站点地址
·   设置CBP的参数使能状态
2、设置PLC参数
对CPU的DP接口进行参数设置,使其能够参数化CBP。
·   PPO
·   CBP站点地址
3、连接诊断
设置完成后,PLC及调速器送电,此时CBP上三个发光管同时闪亮,表示通讯正常。
四、程序编制
1、有关DVA-S7
DVA-S7是西门子公司为调速器同S7 PLC通讯所提供的S7软件包,它运行于PROFIBUS-DP之上,符合欧洲传动产品生产商有关变速传动在DP上应用的协定。它内含参数发送及接收的功能块,以方便编程者调用。
采用DVA-S7编制程序,主要组成部分为:DP-SEND(参数发送功能块),DP-RESV(参数接收功能块),过程参数数据块,通讯参数数据块。通讯功能块需要两个数据块,以便进行过程的参数化和提供通讯参数的存取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2、功能块DPS7-S
DPS7-S用于向调速器发送通讯数据。它根据PPO的类型以及通讯控制字的内容,自动形成有效数据,并将其送往DP接口。如果此功能块发现参数设置错误,则将错误代码写入过程数据块的两个字节中。
此功能块有三个形参:

DBPA: 通讯参数数据块代码
SYPA: 系统参数字在通讯参数数据块中的起始地址
SLPA: 有效数据在通讯参数数据块中的起始地址
3、功能块DPS7-R
DP-RESV用于接收调速器发送的通讯数据。它根据PPO的类型以及通讯控制字的内容,读入通讯设备的缓冲区数据,经过变换后,写入数据块。如果此功能块发现参数设置错误,则将错误代码写入过程数据块的一个字节中。
此功能块有三个形参:

DBPA: 通讯参数数据块代码
SYPA: 系统参数字在通讯参数数据块中的起始地址
SLPA: 有效数据在通讯参数数据块中的起始地址
对于上述两个数据块,在程序中至少每个调速器都要调用一次。
4、数据块
(1)通讯参数数据块(DBPA)
此数据块与参与通讯的调速器数目有关。每个调速器需要5个字,另外数据块本身有四个保留字。
(2)过程参数数据块(DBND)
此数据块为每一个参与通讯的调速器提供如下通讯接口:
·   同每个调速器相关的通讯数据
·   当前PKW任务的缓冲区
·   PPO有效数据的发送缓冲区
·   PPO有效数据的接收缓冲区
五、小结
我所已在多个工程项目中采用了用PROFIBUS构成传动控制系统,达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非常经济、有效地解决在传动系统中自动化信息的传递问题,是目前值得大力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