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请问途中Kx是什么意思,0.7是怎么来的

楼主:
沉了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Pe是指这个设备的输出容量,它与输入容量之间有一个效率n1;用电设备不一定满载工作,存在一个负荷系数Ks;用电设备组的全部设备并不同时运行,存在同时运行系数Kt;向用电设备供电的线路有损耗,存在线路效率n2。

所以用电设备的有功功率需要量为 P30=Pe*Ks*Kt/(n1*n2)

我们令需要系数 Kx=Ks*Kt/(n1*n2)

需要系数的值总小于1,它不仅与设备的负荷率、效率、台数、工作情况及线路损耗有关,而且与维护管理水平等因素也有关系。

一般同类型建筑、同类型用电设备(组),需要系数很接近,可通过实测统计用一个典型值来表征。

需用系数: 他是个综合系数,他标志着用电设备组投入运行时,从供电网络实际取用的功率与用电设备组设备功率之比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楼主:
还真有点深奥啊

网友B:
kx表示该用电设备的需用系数,2楼的回答很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