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此程序对不对?

楼主(2009-07-16):
FX2N-2AD模块,选择使用一通道,4-20mA—1.6Mpa压力变送器,我选择的系数是25,因为在维纶触摸屏上设置了2位小数,连接上压力变送器后D60无数值显示,从模块上拆除变送器后数值从0到0.06变化,请教诸位指点本人错在哪里,在此感谢大家了。
描述:FX2N-2AD

网友A:
4~20ma对应0~4000,0~4000对应0~1.6MPa
在线监视D100的值是多少?

楼主:
监视发现d0的值为“0”。

网友B:
2AD出厂是按电压标定的,按电流标定后才好使用.
我是用2DA作为调试源把2AD标定为400-4000点对应4-20mA
如果数值为0,说明传感器断线.

网友C(2009-10-17):
你们学了这么多工资大概有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