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A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7-16):
大家好,我现在要把电机划分10个脉转1度,要在电子齿分子分母设多少?

网友A:
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考虑进去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CMX / CDV = A / B
A 伺服电机反馈脉冲个数(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个数)
B 上位机给定的脉冲个数

楼主:
编马器是131072算出来是小数点

网友C:
131072:3600
=Pr3:8192/Pr4:225

网友D:
你要求的相当于360p/n,假设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31072p/n.
那么电子齿轮比=131072/360,不知我的结论是否正确,欢迎讨论。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错误的,我是要把伺服电机控制她转1度,

楼主:
我就是要知道电机转1度,PLC要发多少个脉,

网友C:
引用楼主龙朝晖于2009-07-16 20:24发表的 三菱MR-J2S-10A伺服驱动器 :
大家好,我现在要把电机划分10个脉转1度,要在电子齿分子分母设多少?
你们说的都是错误的,我是要把伺服电机控制她转1度,
你说10个脉转1度了,就是设8192:225阿,還有哪哩錯誤.

楼主:
是吗,可以加我QQ聊不693052529,我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