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集成在step7_v54_sp31管理器中的S7-PLCSIM V5.4以往都是用的好好的,今天发现忽然不听使唤了:在STEP7中启动不了S7-PLCSIM。我将step7_v54和S7-PLCSIM都卸了、进行了重装,现象依旧!!!难道要重装操作系统不成?!郁闷!
  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从来没有遇到过,有什么提示么?用的什么杀毒软件?????

楼主:
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重装操作系统、重新安装step7、S7-PLCSIM 、wincc flexible才把问题解决。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不过建议装完系统后,先装西门子的软件,再装其他的,,不然经常会出现装不上的问题

网友C:
应该与最近安装了什么软件有关。

另外有什么提示吗?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D:
西门子不同版本间会出现问题,有时 不得不重装

网友E(2009-08-22):
重装step7 v5.4前要把他们以前在注册表里的全部删除了,在装看看行不行了。

网友F: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