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6):
梯形图里的(C3  K2)C是代表计数器吗?3代表?。K和2都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C为计数器3位计数器好k2 为2次.

网友B:
c3为记数器元件号,k2为常数(设定次数)当记数器的经过值等于或大于k2的时候,对应的常开触点动作,建议楼主多看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C:
是撒,元件号和常数.

网友D:
C为计数器3是计数器编号,K表示(常数)十进制数,2是计数器的设定值,请楼主参考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