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对触摸屏编程了解的进来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09-07-17):
本人新开发一台设备,有6个负压检测位,在每个工位负压检测时设一个负压下限,达到负压值的是合格品,低于设定负压的为不合格,需用机械手取出。 本人想问的是:我想用6个数字式负压开关分别检测,可不可以将数字式负压开关上显示的数据统一显在触摸屏上呀? 有了解的帮我一下,因本人是从事机械设计的。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B:
关键是要看您的开关是否能与PLC或屏通讯了。
如果您不确定请提供相关资料~

楼主:
我负压开关选型是用的SMC公司的ZSE30型。

楼主:
能不能在威伦上面显示呀

网友B:
刚查阅了它的资料。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可以在PLC上加模拟量模块读入数值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
谢谢你了,ISE40直接带模拟量输出的行不行呀?

网友B:
应该说带模拟量的都可以。

网友C:
你发的那个SMC的传感器图片上,有4到20毫安的电流输出 在配个4AD模块 不就可以了吗
4 ,通过编程步就可以得到数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