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目前手上有一个项目,中间有一个难点,我用一个高精度的传感器检测工件的平面度,长大概600MM,将这一段长度的平面度通过模数转换模块读到PLC内部,绘制成一条完整曲线,然后工件进入下一道校正工序,即根据之前的平面度数据对工件进行平面度加工,使之平坦。检测和平坦校正两道均是通过伺服,现在又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将检测到的数据平均分配到伺服位置上?假设检测到伺服250MM处有翘曲,那么就要在下道工序的250MM处进行滚压。我原意是想通过FIFW和FIFR指令进行数据存读,但目前似乎无法将数据平均分配到高速变化的伺服位置上,无法对应起来。请教高手们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可以用比较指令,如大于某值,伺服电机就往下滚压加工,直至等于前一值为止,个人意见

楼主:
但实际上是检测是一站,校正是一站,不可能边检测边校正的。这里就有个数据存储和调用的过程。但这些数据无法和伺服坐标对应起来。很头疼。

网友B:
试试用机械实现

楼主:
机械如何实现?

网友C:
数控方面的应该可以吧?那些做模具的还很好啊.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