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为什么我编出来的画面,离线模拟全是乱码。除了字母其他汉字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引用楼主hehaiwaer于2009-07-17 09:50发表的 Eview问题请教 :
为什么我编出来的画面,离线模拟全是乱码。除了字母其他汉字都不能正常显示。

根据我的经验1.编译的时候没有选东方语言(EasyBuilder里有一个选项点开语言选择,选中东方语言,然后保存编译在试试),2.如果通过第一步没有解决的话,我怀疑这个工程可能是由早期的威纶的软件编译过的喔,将没有改动过的.EOB文件得用威纶2.7.4万能版来反编译试试,我上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如有不懂请加我QQ:523160027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楼主:
感谢了
如你所说用第一个方法解决
新手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