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参数1是mm为单位
参数2每转脉冲数Ap
参数3第转位移量:Al
参数4单位放大倍率:Am
还有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看了半天都糊涂了。
假设减速比是1,精度要求0.01mm,丝杠的导程是10mm,应该怎么算那些参数啊?

网友A:
QD75與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之间关系互有影響,通常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
驱动器無电子齿轮比可設才會在QD75設.

假设减速比是1,精度要求0.01mm,丝杠的导程是10mm,应该怎么算那些参数啊?
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驱动器电子齿轮比,以MR-J2為例Pr3=16384,Pr4=125
就是1脈波移動0.01mm.
  • 下载积分:+2(damoguya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D75與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之间关系互有影響,通常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
    驱动器無电子齿轮比可設才會在QD75設.

    假设减速比是1,精度要求0.01mm,丝杠的导程是10mm,应该怎么算那些参数啊?
    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驱动器电子齿轮比,以MR-J2為例Pr3=16384,Pr4=125

    讲的很透彻,很经典。顶起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5與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之间关系互有影響,通常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
    驱动器無电子齿轮比可設才會在QD75設.

    假设减速比是1,精度要求0.01mm,丝杠的导程是10mm,应该怎么算那些参数啊?
    QD75都是使用默認值,驱动器电子齿轮比,以MR-J2為例Pr3=16384,Pr4=125

    你是这样算的吧?
    编程器反馈脉冲数是131072P/R, 电子齿轮比=(131072*0.01)/10。
    在QD75里,默认以脉冲为计数单位。那么做定位控制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单位代表1pulse呢?

    但是如果我以mm作单位呢?这样编程的话我觉得更方便些啊,直接以mm为单位,不用考虑每脉冲的移动量了啊。
    讨论下啊?

网友C:
    要设的。和A系列的没什么区别。都是用软件来设定的。然后再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的。和A系列的没什么区别。都是用软件来设定的。然后再传进去。

    怎么设啊?

楼主:
    我想出来一种算法,不知道可行不?
    假设减速比是1,精度要求0.01mm,丝杠的导程是10mm,编码哭脉冲反馈131072P/R
    则伺服电子齿轮比=(131072*0.01)/10=16384/125;
    假设定位模块需要以mm为单位。
    丝杠导程是10mm,即伺服一转,工件前进10mm。
    参数3每一转的移动量*单位放大倍率=10mm
    因为参数3的范围必须小于6553.5微米。所以10mm=1000um*10
    即参数3每一转的移动量=1000um;
    参数2每转的脉冲数=10mm/0.01mm/P=1000P;
    这样,在使用QD75做定位时,1个单位就代表0.01mm.

    参数2:1000P
    参数3:1000um
    参数4:10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请高手详细解释!!

网友E:
    呵呵 需要理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