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01.dbx109.4信号

楼主(2009-07-17):
我公司的一台S7----300PLC,其中的有一个梯形图DB101.DBX109.4的常开信号,这一信号是一个什么数据信号?谢谢

网友A:
是否是HMI 信号

网友B:
就是一个bool地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一个位bool地址

网友D:
是bool地址,表示数据块101中DB109的第4位

网友E:
答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