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伺服系统

楼主(2009-07-17):
各位请帮个忙!请问:我想把一台设备的步进电机改为电机,其他动作不变,除将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更换为伺服电机和伺服电机驱动器外,PLC程序是否需要改动?其它的还需改动什么?请详解!谢谢!

网友A:
程序要改吧,你原来用步进估计是位置控制,改成 电机 你不取用伺服内部输出的定位完成信号,那就没没什么意义了。可能还不如步进。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