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我想问一下 各位  师傅   编码器 +变频器   +电机    我  想编码器  来定位   请问一下  怎么取信号   在那里去信号?  用什么编码器?  是什么型号的呢!!谢谢拉!  这是一位高人告诉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呢? 我用的PLC是Q系列的    变频器为安川的<G7>的!

网友A:
编程器可以接到PLC上面,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就可以取到值了

网友A:
如果Q系列的要加高速模块,编码器随便选

楼主:
还是 不懂啊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车到了那个位置了呢! 我现在有12个工位!!

楼主:
还是 不懂啊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车到了那个位置了呢! 我现在有12个工位!!  只要任何一台缺料的  话 我的小车就的过去!   那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到达制定的位置了呢?及时停车呢!

网友A:
A:使用编码器测试位置
比如你用"奥托尼克斯"的编码器 360线的那一种
转一圈就有360个脉冲
编码器是连接到你设备的某个轴上面
这轴转一圈移动多少位置,你可以在机械方面得到
一圈的位置除以360,就得到每个脉冲对应的移动量
设备运转的时候,收到多个脉冲,就可以计算出对应的移动位置

B:高精度定位
还有一种情况,变频器那边装上一个反馈卡,做位置控制,PLC给变频器信号,这样可以很准确的移动到指定的位置,比较准确

通常楼主所说的,可能是上面两种情况之一,具体使用看相关产品的使用手册
原理就是这样,如果还搞不清楚的话,就算电话咨询也没有办法,只有找人去现场帮你弄才行了

楼主:
YMMFA   真是太谢谢你了!  弄明白了!

网友B:
YMMFA  你为什么只用谷割不用百度,能分享下原因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