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知道密码怎么取消?~!

楼主(2009-07-17):
程序设置口令保护,知道密码可以取消口令保护吗,要是可以怎么操作,???

网友A:
进入硬件组态中再打开这个窗口试试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打开到这一步,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操作?

网友A:
晕,这个可不是进入硬件组态的窗口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B:
如图:
按照1.HardWare 2.CPU Property 3.Protection的顺序找到保护设置页,保护等级设置为“1 ”,然后保存,再下载到PLC中。
下载积分:+3(以恒)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照这样做了,已经改好,打开块还是提示块受保护,进不了是不WINCC那一部分也要操作什么?

网友B:
块的密码跟该处无关系。
您可以在网上搜索西门子解密,肯定能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A:
楼主的图示情况是sjm213 的图中第1步右键菜单属性的情况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