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系列AI模块如何接线呀(急问!!)

楼主(2009-07-17):
我用的模块是6ES7 331-7KF02-0AB0,现在接一个无缘的压力传感器(两线的)
请问大师们应该如何接线呀?要是接有缘的(两线)如何接线?
我还用了一个专门测PT1000的AI模块6ES7 331-7PF01-0AB0,也是接一个无缘的PT1000传感器
请问如何接线?
小弟跪谢各位大师!!

网友A:
西门子的AI接线确实有讲究,不仅仅量程模块需要按照实际要求重新安装;另外还需编程环境硬件配置同样需要配置。
外部接线同组内的通道也有讲究,未用的需要分别考虑。
你这个配置成电流2线制。同组内另一通道必须也是2线制的接法。如果同组内另外一通道没有用,那么需要与按照下面方式处理。
二线制传感器:
•连接Mana 到 M (管脚11和20间的跳线),并连接管脚10和11间的跳线;
•短接一个组内不用的通道或用3.3千欧电阻跳接。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B:
正好也用这个模块 学习

网友C:
可惜没有图片说明,确实不错,受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