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8.52软件问题

楼主(2009-07-17):
我下载了GX8.52安装上以后,打开它在创建新工程上选择好PLC类别、类型后按下确定,屏幕提示:工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我以前使用的GX8.34就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已缷掉了 。
请高手指点,怎样处理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2222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系统的问题 不要用GHOST的系统

网友C: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D:
因为你可能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程序监视专用了,不要在监视专用前面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现在已经成功解决 当时我也气得差点砸了电脑。原因是刚开始安装的时候。选择了模拟专用。三菱软件有个缺点是你只要第一次安装后,就劫持了你的DLL以后你怎么再安装都没有用,我曾经安全硬盘格式化了 都没有用 幸好我有两套XP 后来换了一套,再装就可以了。希望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系统的问题.用雨林木风SP2

网友G:
我也一样啊,后来不用8.52了

网友H:
安裝的時候不要選擇那些方框。就是不要打鉤。
就可以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可能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程序监视专用了,不要在监视专用前面打钩就可以了
应是这个问题。也曾见过。

网友J:
从新装一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