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C接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9-07-17):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 : 我安装好SETP7-V5.4SP3后,PG/PC设置栏如下图
点击选择后,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我用的是MPI电缆,232接口的,连接S7-300 CPU314的PLC ,应该是选择 PC Adapter (MPI)连接吧?可是我的设置PG/PC接口对话框中无 PC Adapter (MPI)选项,请问是何原因?我卸载了再装还是同样结果,装V5.3的仍然如此。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西门子软件安装完毕之后就应该有该接口,并且“安装/删除接口”窗口已经显示安装了PC Adapter驱动。
这样看来您需要重装系统(当然最好换一个版本的系统),再装上该软件看看~

网友B:
是否因为你的XP系统是家庭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因为你的XP系统是家庭版?
家庭版根本就不能安装。

网友C:
另外,从控制面板进入PG/PC接口画面试试!

网友D(2009-11-10):
别急,你找个MPI电缆的驱动,最好是原装电缆的驱动,好像压缩后150多M,安装一下就好。或者重装系统。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我安装完那些基本的协议就都有了啊,为什么你的都没啊,是不是你的STEP 7有问题啊,方便的话换一个在装下看看啊

网友F:
我遇到过,那天出去干点私活就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连的840D系统里的PLC,也是用MPI转USB!我将近3个小时才搞好!
是由于网卡驱动没有装的原因!!!!

网友G(2010-08-31):
我也同样的问题,
8楼说网卡驱动没装的原因,问题是我的网卡驱动都装了,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黄色的问号!
搞得我头都痛了!!!1

网友H:
用XP的添加硬件强行装上一个试试,驱动在安装盘符下的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 \SIMMENS\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