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如何检测行程

楼主(2009-07-17):
各位:
用编码器如何实现行程检测,如:20MM的行程,采用5HZ的频率,要几个PULSE才能到达。用哪个指令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楼主讲的这么冷统,恐怕兄弟们很难给你完整的答复,这样的工艺要求楼主可以将编码器固定在电机上,然后根据机械传动系统的传动比以及编码器的脉冲数计算出编码器的每一个脉冲使部件移动的行程,然后用20MM除以这个数据计算出移动20mm所用的脉冲数即可,为了精确起见,建议在PLC程序里用微米来计算。如果楼主用的是FX系列PLC,可以把以上计算出的脉冲数数据做为编码器测速高速计数器的预置值,到达此数值时即移动了20mm,根本用不着太复杂的指令。
以上~
下载积分:+1(tom541100)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没有办法回答,你还不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大家帮想想办法

网友C:
下载积分:-2(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回答,你还不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大家帮想想办法
不好意思,没有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

网友D:
楼上可能误解2楼的意思了。
我理解2楼是针对楼主而言的,跟您说的“恐怕兄弟们很难给你完整的答复”差不多~~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写过伺服控制或步进控制这方面的程序,编程器转一圈是多少脉冲?那么你的电机转一圈则需要多少脉冲?20MM的行程(长度)又要多少脉冲?计算一下,然后用高速指令的比较置位指令来写.会做了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发言: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编码器,所以说出来的问题比较含糊。
其实我的工艺要求很简单:一个滑台高度大约为:1000MM。用触摸屏输入滑台要移动的距离。比如:要让滑台移动200MM,在触摸屏上输入200,按下启动,则马达带动滑台从零点开始上升200MM,到达后马达刹车,在这基础上想返回20MM,则输入180MM,按下启动,马达再下降到180MM处,就此工艺。(再次感谢一楼,七楼的指点。谢谢)

网友F:
,在这基础上想返回20MM,则输入180MM,按下启动,马达再下降到180MM处,就此工艺。 什么意思啊????????????? 20MM是不是固定的啊?

楼主:
就是说到了200MM处后,想再返回到180MM处,我这个设备就是在1000MM的地方可以任意停止,操作人员在1000MM内想把滑台移多少都可以

网友G:
用在什么机上的

网友H:
看说明,估计楼主应该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位置检测,如果你是用的是丝杠传动,那么直接把编码器装在马达屁股上就可以,然后算算丝杠螺距是多少(即丝杠旋转一周,滑台前进的直线距离)假如是5mm,然后再看看你的编码器线数是多少,如果是500的,那么你的一个脉冲代表的长度就是5/500=0.01mm,那么你的位置脉冲就是0mm--0,1000mm--1000*100个脉冲即可,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输入mm单位,通过PLC转换输出为脉冲数量就行,具体的问题可以加我QQ:472184914
  • 下载积分:+1(tom541100)

网友I:
    编码器驱动的电机转动一圈要多少脉冲,电机转动一圈走动多少MM,都应该有步矩角的,,算个大概就好了,调试机台时候,改脉冲数就好了

网友J(2009-08-18):
    楼上说的不太清楚这应该不难

网友K:
    用编码器检测行程首先你应该知道编码器线数,也就是编码器一转发出的脉冲个数,例如600线;其次从编码器安转位置到最终传动装置的传动比,例如1:3,这样当用高速计数器检测到600个脉冲时,最终传动装置也就转过了1/3圈,再乘上螺距什么的就可以得出直线行程。

网友L:
    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