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助!简单问题。。。

楼主(2009-07-17):
我是使用威伦通触摸屏的新手,想问一下,怎么把已有触摸屏中的程序下载到计算机或者硬盘上啊?
求救各位达人,谢谢啊。。。。
还请说得详细点儿,用哪个软件的那个工具。。。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1158.html
软件根据您的屏的型号到置顶帖处下载

楼主:
谢谢啊,再麻烦问一下,这种方式上传到计算机里面,是上传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啊?re

网友B:
根据你自己的选择 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把程序都放在文件夹里 找的时候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