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助:威伦通触摸屏离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RT,威伦通触摸屏离线模拟后,原来设置的“位状态转换开关”按钮,怎么按了也没用啊?只能看到一个模拟出来的屏幕,不能进行按钮的操作,请求达人帮助,谢谢!

网友A:
切换开关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仔细检查

网友A:
打开切换开关元件属性----输入读取地址的类型和设备地址 设好后不要忘了下面还有一个输出地址--设备类型和设备地址 必须跟输入地址的类型设一样 然后在属性中设置开关类型. 有疑问的话加我QQ5582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