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连接仪表问题

楼主(2009-07-18):
求助各位朋友,本人菜鸟级别,315的CPU 配了一个341的模块 想通过MODBUS RTU 协议连接仪表 但我有个疑问 我有4块仪表,而341只有一个接头,我应该怎么联呢?这样配置有问题吗?感谢朋友们相助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341有3中物理特性的型号,既然有4个仪表从站,那么你就选择RS422/RS485接口的。
具体如何接线,对于总线方式的拓扑清楚吗?

网友B:
用RS485接口,把4个仪表并联起来接到RS485口上,分配好地址就OK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C:
四个并联起来
每个仪表分配不同的站号就可以了

楼主:
通讯要求
控制器应具有RS-485、MODBUS RTU协议通讯接口,能与第三方的智能仪表通讯;
具有标准以太网RJ45接口MODBUS/TCP协议,可以与热电厂DCS系统进行通讯;
最近让这个配置弄的 有点晕 幸好有朋友们出手相助 对以上PLC的通讯要求这两句话 我用的是3152DP 然后我加了1一个CP341 RS485口的和一个CP343-1 这样配置对吗?如果不对 请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 一直没明白 341的授权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

楼主:
在线等了 朋友们 辛苦了 我的QQ768401797 热心的朋友可以加我 希望可以共同探讨进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