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直流电机调速 功率因素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直流数字调速系统进线端的功率因素只有0.3
有2%的进线电抗器
专用变压器距离50米
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
进线电流:应该只有30A,但测得电流有100A

网友A:
你还是把这个系统的参数详细写出来让大家才好分析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楼主:
800KW的变压器
700KW的直流调速器
700KW的电机
电压690
电抗器0.02H M

网友B:
有可控硅没导通,看三相平衡吗

楼主:
差几A 基本应该是平衡的

楼主:
几套都是这样
是小负荷 变压器的基本电流=应该是变压器的输入端
变压器负荷太小无功太大?
调速器谐波太大?

楼主:
............................................
请求支持
数据真实
不可逆(单相限)
QQ:514650862

网友A:
你那变压器初级、次级电压是多少?实测电枢电流、电压和励磁电流是多少?励磁电流没没达到额定?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