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信息来源:无锡市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信息 www.wxjcdq.com.cn

1过流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1) 现象: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
   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现象: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
   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现象: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
   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2 过压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3 欠压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4 过热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举例:
一台ABB ACS500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
●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5 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举例
一台富士 G9S 11KW变频器,输出电压相差100V左右。
●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测量6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正常。

6 过载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等故障易发点来一一排除故障.

网友A:
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总结等等写出来,可以使其他人免走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