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答 (8迷你插头):请问谁知道三菱PLC圆形插口(公)叫什么名()

楼主(2009-07-18):
求助:请问谁知道三菱PLC圆形插口(公)叫什么名,哪里有卖,想自己做数据线.
不知是在电子市场买,还是电脑市场,具体叫什么名称.
知道的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A:
这条线叫sc-09,有三菱原装的,比较贵大概要七、八百块;也有仿造的,不会超过一百块,在深圳华强北有卖,两种线使用没差别,仿造的可靠性差一点。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要的是那个圆形的插头,只是买这个插头,不是整条数据线.
因为我有USB转RS422转换器,再根据下图制作,只缺个插头了

楼主:
就缺这个插头,不知叫什么名,在电子市场有卖吗?

网友B:
有卖,偶有,键盘坏了,不方便,称8迷你插头

网友C:
这东西应该不难买,和视频设备上的S端子头是一样的。

楼主:
网上搜到的S端子,好像排列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应该不难买,和视频设备上的S端子头是一样的。
外观一样,少四针啊

网友E:
哈哈哈,电子市场有的卖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请问那端子还有别的称呼名吗?在电子市场怎么说买什么端子?直接说三菱的吗

楼主:
已买到,在电子市场买,说买像S端子一样的8针插头

网友F:
电子市有买 5块大洋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回答.我一下子是记不起来了这个头叫什么名称.我到电脑市场去问过.有的.我就这样问是否有8针园型的插头,像鼠表插头.那老板给拿出来了是双头线,线长大概是2米左右.

网友H(2009-08-25):
三菱产的100元左右,仿冒的50元,我都买了一条。

网友I:
那你就到电脑城看不一定要知道叫什么头,你就看到就跟他买就是了, 几元一个,我买过好多个了

网友J(2009-09-29):
这个不难买,一般的电子城都有卖的,进去问下就找到了。。。祝你顺利!

网友K:
有卖,一般电脑配界市场有卖,2元左右 叫SC--09

网友L:
到电脑市场找苹果机的插头就是了

网友M:
深圳华强北哪有工控件卖(主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