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VB读写三菱FX系列PLC数据

楼主(2009-07-18):
各位同仁:
大家好,
请大家帮助一下,谁能用VB写一程序,读写PLC中的数据,例如将数某一数值,写入PLC中的一个D元件中,固定向D0写入数值,10进制的,一个数值输入框,一个写入按钮,好像用到mscomm控件,虽然网上很多例子,但都很复杂,发来源代码,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chr(2)+"1"+"1000"+text1.text+chr(3)+sum
end sub
sum是校验和=chr(2)~chr(3)不包括chr(2)的字符串的ascii码的16进制和的后两位
如输入数值为"1“则sum=31H+31H+30H+30H+30H+31H+03H=126H取后两位字符="26"